神舟 w360e没有声音咋办呢?

楼主(2012-02-04):
这机子显卡坏了,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

    拆机修好以后,发现没有声卡,检测不到。
    再拆开把连接主板和声卡板的排线重新插了一下,出现了一个新设备。下载了声卡驱动装上去,显示有声卡了,在“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音量”里面显示“没有音频设备”,可是在“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硬件”上面显示有声卡了,但是还是不能播放声音,桌面右下角也没有小喇叭。再下载其他的声卡驱动,装了以后,还是有驱动,没法播放声音。又重新换了个版本的xp装,还是如此。

网友:
声卡芯片挂了,换了吧。

同意楼主
也可能虚焊

网友:
换声卡心片

网友:
第一下载 机器官方驱动 第二 在考虑 声卡 功放 第三 南桥

网友:
用驱动精灵手工升级驱动瞅瞅。

网友:
去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换声卡,再就是在神舟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网友:
alc880能用什么替换?

网友:
换了883,可以播放声音了,可是只有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喇叭经检测是好的没有问题。

难道功放也坏了?tpa6011能用tpa0232替换?

网友:
耳机响,喇叭不响,

从原理图上看,不应该是功放芯片问题吧?

网友(点评):
耳机响,喇叭不响,声卡芯片是代换的,是不是耳机喇叭切换信号没有送过来?一直是耳机输出状态。

网友:
有没有朋友给指教一下呢。

网友:
暂时没有功放芯片换,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貌似坏了,,,,

网友A:
功放芯片是什么不清楚,有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是什么不清楚,有谁能给解释一下。

功放,就是功率放大器,

从声卡出来的音频信号,不足以推动喇叭发出声音,所以要一个功率放大器来放大电压或者电流,推动负载做功。

网友:
没有人气啊,都没上班?

网友B:
那就看看声卡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声卡芯片吧!

声卡芯片换过了,好了啊,

现在是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