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907FPT液显真的就那么难修吗?

楼主(2012-02-04):
今天接到一台DELL1907FPT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测开关是好的,开机指针上有3.3V电压。黑棕红橙四根线都有5.32V,有3根线接地,还有四根无电压,据我猜测,这四根应该有2根分别是ON/OFF和ADJ,还有根应该是12V输出,最后一根应该是二十多负才对。驱动板上的1084输出3.3V,供电应该没问题,可就是没反应,接下来应该怎么去修,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供电3.3和1.8OK吗?晶振起振了吗?所有按键电压对吗,按下时也对吗?
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3.3V和1.8V都有,按键上都是3.2V的电压,按下时也正常,怎么刷固件?

网友A:
晶振有没有起振,或者看一下晶振有没有压差

网友(点评):
测晶振有没有起振最好能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用万用表的话可能会被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有没有起振,或者看一下晶振有没有压差

微控芯片附近一共两个晶振,一个有压差,一个没有,但是我打阻值,那个也是正常的呀

网友:
我再补充一点,刚才我改了个驱动板可以把灯管点亮,现在我们主要把焦点集中在驱动板上吧
驱动板我修的不多,还要仰仗诸位的帮助呀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下午都没出结果,今天早上醒来,我想刷个程序试试,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我没足够把握确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测量下开关有问题吗,DELL的开关也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开关有问题吗,DELL的开关也容易坏的。

开关上电压都正常,3.2V,开关也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板不就没事了

网友:
按键,经侦,固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