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e1711锁锁住了,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啊.

楼主(2012-02-04):
收到一台被小孩子乱按锁住的HP液晶显示器,怎么也进入不了工厂模式,我是按住菜单键十秒,好象没用,按+号键还是会出现OSD LOCKOUT.希望高手相助.先谢谢了.

网友:
找程序,重刷,一次解决。

网友: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我去找找看

网友:
实在不行...打HP售后官方电话问问看...看人家告不告诉你方法

网友:
一般长按目录键15秒就解开了

网友:
HP商用是三年上门维修的.
打800报修就行了.

网友:
搞定了,客服姐姐就是牛B啊,把亮度调亮就好了,解锁不去管它了

网友(2016-02-24):
长按菜单键 不行只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