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2E1SB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2-04):
    收到一飞利浦 192E1 ,开机蓝色飞利浦logo正常,接信号后,显示要么 白、红、粉之类的全屏颜色,看不见正常图像,但是菜单正常。 特求个程序刷下看看。另外驱动板上面3个24C  不知道刷哪个 恳请高手指导,谢了!

网友:
24集成芯片换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你换个驱动板试了没有

网友:
看一下指示灯有没有变色。如果 没有接主机,进菜单复位一下就好。如果接主机还是这个样子,得查行场信号 ,刷MCU

hjq
解释准确.

网友:
一般修接到屏线接口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