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2-02-04):
我们公司一个西数80G的硬盘好久没用了,前几天叫我拿出来装个系统用,我分区装完之后就是引导不起来时怎么回事啊 。不要怀疑没有设为作用,分区没问题,硬盘也没坏道,好好的,装完后就是不能引导,求解

网友:
系统装好了没,,要不然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你用什么分的去啊?多用几种方法分区试试,很多时候换种分区方式分区之后可能就行了,再不行就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把硬盘放到其他机子上看看行吗,也可能是硬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
清除主板bios试一试

网友: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吧?

网友:
如果是ghost的光盘装的,有可能会出现,可以尝试拿一个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光盘,分区后,等到复制文件的步骤,直接重启,然后再用ghost,包见效,百试百灵

网友:
是硬盘问题.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换个硬盘

网友:
全盘格式化,然后重装,不过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用三个,分区软件去分一下,我想一定可以的,有的时候一个分区软件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