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方1/3亮度超高,还有办法弄吗?

楼主(2012-02-04):
背光正常,屏线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昨天遇到一个这样的,我们这里没有修屏的,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群创屏吧..出现这种故障的几乎都是屏本身不良造成...是屏上的 Y1   COG有问题...出钱 当然能修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看看厂家能修不,不过不太划算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不用折腾了

网友:
这种问题能修好吗

网友:
只能换屏了。

网友:
换屏吧 要不建议买新的 这收下

网友A:
屏上的VGH电压没了,一般很难飞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VGH电压没了,一般很难飞线的

坛子里有两位说飞线的,就是不说怎么飞,看下相关资料好像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两位说飞线的,就是不说怎么飞,看下相关资料好像可能性很小

修过不少这种,修了当时能用的有六七成,但反工的不少啊,飞线很难,我一般是线头弹黄加AB胶固定,当然屏的边框一家要做好绝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下才能下死手,呵呵,不然不太敢弄

低调低调 呵呵

网友:
飞线到屏上,有什么胶粘的时间长一点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不少这种,修了当时能用的有六七成,但反工的不少啊,飞线很难,我一般是线头弹黄加AB胶固定,当然屏 ...

就是说一头无法焊接,硬顶上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不少这种,修了当时能用的有六七成,但反工的不少啊,飞线很难,我一般是线头弹黄加AB胶固定,当然屏 ...

兄弟 能透露一下具体飞线点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换屏

网友:
换屏吧.修屏贵.现在全新的也不贵.

网友:
把它收了。

网友:
看能不能把灯管的电压压低点

网友:
换屏吧,这个很难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