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2-02-04):
  在店里无事,就拿出以前收的主板来维修,直接上图
测核心电压1.42v
时钟0.37v
cpu复位   pg信号均为1.42v     测得假负载的参考电压为0.01v   本人菜鸟,问下这个参考电压为0v意味着啥~~!!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

网友:
478主板还需要个VIC-VID

网友A:
跑00,CPU没有工作

网友:
945的主板还有478的接口?
看楼主用的CPU假负载是478的。
这种妖孽主板只有 华擎。
建议查下内存,南桥,总线等电压,复位灯长亮,应该是电压问题。

网友:
修不修没有多大意思了,这板子也不值钱了。

网友:
PEIRST#有没有
测下四大供电

网友:
这个参考电压应该就是CPU供电吧,你量一下测量点到场管,看看是不是通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945  你却说478...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乱说话

有张图上写了个478.。

网友:
应该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945  你却说478...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乱说话

乱说话?你好好看看吧  是945的板子 可U是478的 有图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00,CPU没有工作

cpu 已经工作了 ,有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 已经工作了 ,有温度~~

有核心电压也会烫的

网友:
先不说故障,这个主板真的是把我雷到了。945芯片组只支持LGA775的CPU。什么时候能支持478CPU了。架构都不一样,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有那种怪胎班子

网友:
看一下CPU电源芯片有没得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945  你却说478...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乱说话

是你没看清楚吧你没看楼主图片 你没看假负载?上面写着478????别乱说话

网友:
嗯~~这个应该是915吧~~只不过写945而已~~~估计是这个样子的 ~~~呵呵·~~~具体哪里的毛病就不太懂了~~~路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核心电压也会烫的
cpu工作条件都有~~

网友:
这个u 是好的 就等刷下bios 了

网友:
不赚钱 没意思啊 但可以学着点练练技术吧 呵呵

网友:
这种板是山寨中的战斗机吧,

网友:
没总线供电吧

网友:
看看VCC-VID有没有1.2V。如果有你所测得的核心供电就正常了。而假负载测的数值就显得有些假象了。就要看看是不那个MOS管或者说那个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