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04):
我有几百片478针的主板,主板最高支持赛杨2.6/128/400cpu,前几年听说过通过改电压可以上赛杨D的cpu,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改电压。不胜感激。我的qq:435578011

网友:
我改过,但不稳定

网友:
稳定才是第一道理

网友:
找到VID引脚,然后根据你所选择的赛扬D的CPU的工作电路,人为的修改VID的排列组合,达到这个目的。
但这也要分主板的,有的主板采用的电源IC可能不支持。别外,BIOS也需要考虑,如果没有赛扬D的识别微码,可能会造成当LOGO,或重启不亮,或进CMOS保存重启后黑屏等一些怪故障。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修改为好。

网友:
谢谢/谢谢,做维修多年,可以解决一般问题,因为年龄和太忙再也没有时间深学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你的指点深表敬意。

网友:
不一定支持啊,而已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啊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