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风扇的控制条件

楼主(2012-02-04):
求同仁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风扇的转速是怎么控制的,开机不上风扇的时候1脚和3脚都是5V, 插上风扇,3脚就变成2.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风扇一直狂转。温度也不高怎么一直转个不停呢

网友:
正常,根据你所说的,再加上电路图,分析下来,你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看不接风扇时:风扇接口第一脚+5V FAN此脚电压来自右边芯片第三脚VO,5V正常。第三脚经R62 4.7K上拉与 +5V--RUN电压相连,既然是上拉,那么你不接风扇此脚电压自然是5V,正常。然后咱们看接入风扇后:接入风扇后,风扇接口一脚电压当然还是5V,正常。再来看第三脚,此脚定义为FAN--TACH即风扇转速侦测脚,你已接入风扇,此脚电压自然回落到正常值,2.5V正常。此外,风扇一直运转,说明+5V FAN一直存在,那么你需要检查右边芯片U6是否正常以及U6第四脚控制端电压是否正常。明白?

网友:
学到了,分析到位!

网友A:
  哪如果一脚5V的电压是正常的,三脚电压也是正常的,那风扇一直转的原因在哪呢

网友:
接USB +5V 在串2个两级管 应该就可以拉

网友:
这个转速应该是EC控制的吧

网友:
我认为:1脚一直是5V就说明不正常,说明风扇没受控,因为风扇的转速是靠1脚电压的高低来决定的。

网友:
而风扇1脚电压(也就是U6的3脚)是受U6的4脚控制的(也就是受EC的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如果一脚5V的电压是正常的,三脚电压也是正常的,那风扇一直转的原因在哪呢

我不告诉你了吗,风扇第一脚电压来自于右边芯片第四脚+5V FAN,那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个电压呢,那就说明要么右边芯片存在问题,要么此芯片的控制信号存在问题。这还要我怎么说呢。

网友:
所以你要检查这几个脚和EC 对应点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有断路的。要是没有换U6试一下,期待检查结果。

网友:
你打合格卡十个卡萨诺吧

网友:
转就转,不要紧的呀

网友:
三线风扇没转速控制的吧?3脚应该是转速检测用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