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怪问题.经典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04):
Intel  d915gvpc/d910glpc  此板是因特尔为方正电脑代工.故障:跑38接VGA掉电.不接正常.各个电压正常.查到VGA接口4脚有阻值410欧(正常是没有阻值的)用万用表调到打阻值挡单点VGA第4脚也掉在点一次VGA第4脚在触发..问题就在这里.那位高手修过  在线等解答

网友:
最新进展..查到VGA第4脚连接一个电阻样的保险..把这个保险断来可以正常显示..现在测机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4脚一般是空脚或者接地,这个故障应该是主板VGA4脚给了一个电压,显示器4脚接地,于是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