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08wfpb开机显示一条竖线,然后屏幕慢慢变白。求助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04):
如题。朋友的一款显示器2408wfpb。貌似很NB的配置,拆开后发现的确NB。如图。这种显示器我修的比较少。含有逻辑板的我几乎没修过!之前有修过一个26寸的。也不带逻辑板呀。现在的症状是开机屏幕中间出现一条竖线。然后屏幕慢慢的全部变白。整个过程2秒全变白。现在不知道这个什么问题。跪求高手路过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貌似屏坏,先测电压

网友:
因该是驱动板坏了,这种机器驱动板坏的超多!

网友:
换块别的驱动板点屏....排除下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点屏看看,确认是否是屏坏

网友: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試過一個顯示器也是這樣。不過是屏不行了。

网友:
逻辑板坏了,我修过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