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改风扇长转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昨天遇一显卡问题的 DELL 1420 机器,做好显卡后改扇长转,本来想飞线到USB接口上算了,但感觉太远了,所以想在近点的地方飞根线解决,在图纸上找到这个点+5V_RUN, 改好后开机运行正常,机子已经给客户了,又有点不放心,想问问大家,这里飞线可以不?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问题自然会回来的,楼主又何必操这心呢、

网友:
不建议飞在此电压上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呀?

网友:
飞这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楼主可能没注意过温控芯片,这个改长转很简单的,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怎么改啊?

网友(点评):
谢谢指示,我也想知道怎么改更方便

网友:
一般随便找个5V的飞飞就行了

网友(点评):
开机后的5V才行呀,待机就有5V的不行

网友:
飞5V太吵了,我一般都飞4.2V。。。

网友:
换改良的,不用改,不换一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就保一个月,我重植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飞5v声音太大了 找个3.3v就行

网友(点评):
嗯,也是3.3V的

网友:
这个电压飞上去不影响的  不会拉低  。就会长时间快转 风扇容易坏,不过概率低  LZ放心收钱!

网友:
感谢指示!风扇坏就不管了,再说风扇也不那么快就挂了

网友:
找个3.3   这个机器风扇经常坏 还不能修  5V 声音大

网友:
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一个新的bios刷了就常转了.有什么好改的.

网友:
因为风扇回来的可能不大,一直都是随便找5v接的,还没遇到过回来的哪,

网友:
强烈不建议在系统电压处直接飞

网友(点评):
看来这个地方不适合飞,以后换个地方

网友:
接3.3V的 大哥些 转速不够 散热效果还不如 不改!

网友:
测试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最好找后继电压

感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