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

楼主(2012-02-04):
DDR2内存,用吹风枪对着吹一会装到主机上,可以启动;冷后启动 主机就发出内存检测不到报警声。
再吹又可以用。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帮忙!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空焊造成的
熱漲冷縮

网友:
如果这根内存放在任何主板上都还是一样的跳不过的话就是内存坏了啊,楼上的说内存虚焊也有可能的。

网友:
内存颗粒虚焊了啊

网友:
如果是空焊或虚焊,能修好吗?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有热稳定性问题,定位一下是那个芯片

网友:
你换个内撒,买不到所?

网友:
顯卡顯存也有這各現象
花屏的給他熱機就會正常
冷了又花屏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颗粒老化引起的~~呵呵~~~路过~~~~~~~~~

网友:
感谢各位!
这几天遇到三块总是跑不过C1的主板。这一张给南桥加热 结果主板通电 风扇都不转了;后面二块直接换主板。

网友(点评):
beiju悲剧哦。。。。。

网友:
今天有一客户电脑,跑C2,结果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现在一条这样的内存还在料堆里。楼上说的电源问题,我遇到的一般跑22和34。

网友(2012-03-05):
用BGA加焊不要用风枪温度不好掌握。放在一个主板上用最大的风嘴一次吹4个颗粒两面全吹。基本搞定。我修好了N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