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上网本。。。蓝屏问题???

楼主(2012-02-04):
今天一台长城上网本   。。蓝屏。。。显示0x000000a5在bios设置后可以了。。。一强行关机就不行了。。把cmos电池换了装好就行了。。。但在强行关机还蓝屏。。。再刷了bios也好了。。。在强行关机还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再换硬盘试试

网友:
刷BIOS就好 估计问题在南桥

网友:
问题还是bios,换个老版本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