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指示反复亮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04):
今天接修一台ACER AL1916W  TSUM16AWL-LF-1 上电指示灯反复亮灭 拆机测14V 5V正常 判定驱动板问题
换存储器并刷好数据还是一样 本想更换驱动板 为省成本准备修吧 测驱动板3.3V电压为3.3V跳3V 反复如此 开始以为1117故障 替换还是一样  后来拆了屏供电三极管N5Z1    3.3V稳定不跳了 替换N5Z1问题依旧 再查N5Z1前级三极管S72  3.3V也稳定了 用同型号替换S72  总算至此修复了!各位同行注意啦!

网友(点评):
些屏供电是3.3V? 不是电源高压一体输过去5V通过驱动板控制开启的?

网友:
给发个位置图吧,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