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HP DM3的吗,,,进水换的主板, 装的XP老是掉电,

楼主(2012-02-04):
换了3块了,,一个样,觉得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散热作的很很了,,还是这样,,
装上驱动精灵就,进系统就黑,卸了好, 用了一下午,没事
客户拿回去,打来电话说老是掉电
又遇到过的吗
掉电

网友:
那就换WIN7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CPU上散热片没有处理, 装系统温度一高就掉电,你进PE是不会掉的

网友:
摄像头不插试试 我有台一样的问题 插摄像头 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