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和R51液晶屏 可否通用?

楼主(2012-02-04):
T41P屏型号为LTN141P4-L02(三星)
R51屏型号为HT 14X19-110
小弟不知可否通用!请大哥哥姐姐们指教!
三星

网友:
LTN141P4 是高分屏 它们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能否互换???

网友:
T41P应该是高分屏的 如果高分的用在普通的上面不行的 反过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