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只要一通电,甚至不上CPU,CPU风扇电源风扇都开始转是哪的故障

楼主(2012-02-04):
SY-I5G31-L只要一通电,甚至不上CPU,CPU风扇电源风扇都开始转是哪的故障,裸板,插上电源,CPU不上,风扇也照样开始转,就像短接了 绿线和黑线一样,主板不跑码。短接复位诊断卡没反应!

这板子应该是杂牌电源给烧坏的,原机的电源已经坏了,而且原机的硬盘也短路了,我把原机硬盘拿到好机器上,只要一插硬盘,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明显是硬盘烧毁电源部份吧

网友:
主板查一下开机电路,应该是IO的故障
硬盘在电源接口附近有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A:
这机器IO芯片是 ITE IT8712F-S     是IO坏了?要是 IO坏了应该是不上电的啊!

网友:
上电开机+没复位了

网友:
90%  IO坏了

网友:
IO坏了,换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风扇是IO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IO芯片是 ITE IT8712F-S     是IO坏了?要是 IO坏了应该是不上电的啊!

这种说法片面哦!IO坏了不单单指IO全部损坏无用,也指IO的某些功能缺失或损坏。
你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修板首先电压法;测CPU和桥供电是否都正常,可能是CPU供电I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IO芯片是 ITE IT8712F-S 是IO坏了?要是 IO坏了应该是不上电的啊!

先换I/O芯片就成了。

网友:
换I/O试下,应该可以

网友:
从现象看,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联阳的I/O最爱坏了,先跑一下绿线的对地阻值,看看绿线是不是直接连接I/O,如果是绿线直接连接I/O那就是I/O坏了。

网友:
io已经换了,确定是 IO损坏,大家猜的没错,不过现在又出新问题,就是通电第一次 短接开机排针可以触发,关机后,再次短接开机排针,就不可以触发了,必须拔掉电源线,等一会再插上电源,又可以触发一次!偶尔能触发 2 次,然后就又不可以触发!

网友:
怎么没人评了啊,我还在等待结果呢

网友:
楼主这样说的不清,谁知道你电压正常不,

网友:
现在问题就是 偶尔能开开机,关机后又不能再次开机,必须拔掉电源 等一会再插上电源,才可以再次开机!

网友:
先看板子上还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即使开机也不跑码,不过上电开机的毛病没了,长时间短接开机排针可以关机了

网友:
估计是IO坏啦,以前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