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主板CPU附近电容个别鼓包换了自后机器就不行了

楼主(2012-02-04):
我的主板是富士康P4MP800...的,因为别人换的电容,不知道原有的电容大小,也没有清晰的图片!本人新手,想研究这方面的,各位大侠有何提示!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容换反了,那种电容是有极性的,还有就是有没有把电容旁边的线路弄断或者短路。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板子看一下电容的型号,还有就是极性。

网友:
查看电容容量和耐压,还有极性

网友:
我 也曾换过神船台式机主板鼓包电容,没换可以开机的换完了也不能开机。被炒了没机会研究了,估计是其他原因影响

网友:
10V2200  就可以 注意正反

网友:
大小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如果正负反了有可能一下通电烧CPU电压。。

网友:
看容量多大的。。。。别焊反了哥哥~

网友(2013-09-24):
这种情况晕死了,碰到两次了,更换CPU鼓包电容之后不触发了,电容是全新的,容量,电压,一样 极性没接反,也没有断线,但是换完之后不触发了,没找到原因呢,技嘉板子IO还特殊

网友:
哎,是的呀,换那东西还真有风险,换完后就不触发了,郁闷

网友:
这种更换完不触发一般都不是,容量,极性接反什么的,搞维修的,一般不会犯这种错误,估计是换完新电容之后,有什么元件被击穿了

网友:
会不会是在焊接过程中静电击穿某些元件了。......悲慛了

网友:
悍工不行吧,周围估计都成灾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