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江湖告急!

楼主(2012-02-04):
接了一台华硕F9S 有开机声音没有显示,屏没有背光,外接不显示。 INTEL965北桥,G86-603-A2显卡,做过BGA不亮,换了一片630不亮,又换一片630还是不亮,外接没显示,本屏也没显示。 做了一下北桥BGA还是没有反应。  求指点……   这种情况与显存有没有关系?

网友:
换屏试一下,你外接显示器切换没有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显卡板, 我有修过5V没有上去的,你可以查查,正常还是显卡板坏的多。BGA做坏的也多。

网友:
   我遇到两个这样的机器,是显卡版的问题     我是修了还不亮机  就直接换掉显卡版就好了   好像就你这型号的   具体忘记了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显卡长在板子上,换个板子淘宝上要700元,没得指望了。 明天我准备摘下显卡测下到北桥的线路二极体值,今天有点匆忙了

现在只要搞清几个疑点就好了,第一、630是否可以代603  第二、显存是否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第三、BIOS程序是否会引起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
屏的方便 有看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喔,可是外接也不显示啊,这机器不接屏外接是显示的呀

有的机器 外接也不亮的 一般老的经验是很害人的 先看看

网友:
630一般都可以代603的,631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旧卡代换,说不准你的芯片有问题呢。给你确定一下,630能代换603。你再换个新的631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 外接也不亮的 一般老的经验是很害人的 先看看

那我明天先换屏,再测屏线,好的话念十遍喃呒阿弥陀佛为你祁福。感谢兄弟们顶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明天先换屏,再测屏线,好的话念十遍喃呒阿弥陀佛为你祁福。感谢兄弟们顶力支持

呵呵  大家相互帮助嘛

网友:
焊一下显卡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