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苹果这几个坏点能直接秒杀吗?

楼主(2012-02-04):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说不能充电,没声音,键盘大小写不难切换,机子我还没有拆,因为要下班了,请问有这几点都是关于IO的吧,能直接秒杀IO吗?

能那么简单哦 都能开机了 还是好好查吧

网友:
机子有没有进水阿?听说苹果一款机的IO爱坏。

网友:
没说是那款 哈哈哈

网友:
拆下主板上网看看去

网友:
苹果IO坏一般是不上电,不会有你说的上述那么多故障。

网友:
看上去机器进水了吧,我修的大多数机器都是进水机器。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吧

网友(2012-03-07):
这个故障 可以通杀

网友:
你好运可能是IO

网友:
看样子不能秒杀哦。问题多多

网友:
苹果肯定要先用水洗干净了才能吃的啊 要不然会肚子痛的
水果机进水多的原因可能是这个

网友(2012-05-06):
最好先排除软件故障  然后再从硬件下手

网友A:
估计进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2-06-15):
不好说  要好好查查 没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要好好看看,苹果赚钱的东呀

网友:
先从软件着手感觉靠谱点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进水的可能性比较大,

生孩子了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