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搞死人

楼主(2012-02-04):
电源是多彩380A,典型的KA7500B和LM339组合,故障现象是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但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2秒左右停止,无电压输出。开始以为是7500B或者339坏了,换了这2个集成块后故障一样。接着直接短接7500的4脚到地,去掉保护,风扇正常转动,测量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但是第8脚power good输出为低电平0.16v. 测量附近的电阻没有发现变质的,二极管似乎也是好的;无电容鼓包.修了很长时间,无果.这种转一下就停的电源是最难修的了.请问各位,该如何修理?

网友:
紫5V  绿 5v 都正常的情况    触发性 短路  就是一触发 就~~吱~~ 一声 保护了 我觉得是最难修的~~~

网友:
风扇转动2秒左右停止,是电源保护了,查后级输出电路。

网友:
请教一下,象这种风扇转一会儿就停的故障,若确认是电源保护的话,请问电源在什么情况下会保护?是输出短路还是输出电压过高呢?

网友A:
我这也有二个长城的也这样,前后级的东西都查了 ,没发现坏了什么,我都把东西一个一个拆了测试了,都没坏的,看来是软故障。没办法,一脚踢到垃圾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二个长城的也这样,前后级的东西都查了 ,没发现坏了什么,我都把东西一个一个拆了测试了,都没坏的 ...

嗯,这种电源本身不值钱,但是要是把这样的故障修好了,可是对电源维修技能的一大提高啊。

网友:
我之前倒是修好过一个风扇转一下就停的航嘉BS 3200电源,那是用的SG6105单芯片,检查外围无故障元件,最后换了单芯片SG6105后修好。可是7500B和339组合的这个电源换了芯片也无用,很难搞啊。

网友B:
+5 +12 -5 -12 +3.3 都正常吗?
像这种情况,应该要注意负电源的滤波电容。外表未必会有什么不妥,比较隐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 +12 -5 -12 +3.3 都正常吗?
像这种情况,应该要注意负电源的滤波电容。外表未必会有什么不妥,比 ...

直接短接7500第四脚到地,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有灰线power  good都是0.16v,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7500第四脚到地,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有灰线power  good都是0.16v,不正常。

可否提供一下所测量到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7500第四脚到地,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有灰线power  good都是0.16v,不正常。

powergood 不正常   这个可以判断出来 问题出现在 393 芯片周围 很有可能是393 芯片周围的 电阻变质或者短路   导致 393 芯片  动作保护    重点检查 393 每只脚电压是否正常

建议参考好的电源的电路 看看  如果没有  就只有自己找电路图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否提供一下所测量到的电压?

+5v  5.23v   +12v  12.34v  , +3.3V   3.33v , -5v  4.92v  -12v 11.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wergood 不正常   这个可以判断出来 问题出现在 393 芯片周围 很有可能是393 芯片周围的 电阻变质或者 ...

嗯,有空再查查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5.23v   +12v  12.34v  , +3.3V   3.33v , -5v  4.92v  -12v 11.20v

电压有点偏高,带上负载试试。

网友:
没PG不会导致电源保护,但电压不正常或过流检测保护动作将导致没有PG。

网友:
查推动级和主开关管,还要查主开关管的周边电容电阻二极管有无损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源故障在初级电路,查后级没有用的。
查300V滤波电容、50V/1UF小电容!

300v 的2个200v 330UF的电容被我换成了250v 470UF的红宝石电容了,初级大电容的问题可以排除。原来的电容也没有鼓包。要是真是50v  1UF小电解问题,那就更搞死人了。拆装初级的原件很麻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v 的2个200v 330UF的电容被我换成了250v 470UF的红宝石电容了,初级大电容的问题可以排除。原来的电 ...

用吸锡铬铁吸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过300V电容后,两个电容上电压对称不?不对称查均压电阻,对称,空载测两个主开关管BE结电压,也是对 ...

谢谢。今天没空,有空了再测测看。

网友:
这种电源没空的时候我不看它一眼 有空的时候修下 提高下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从现象上看像是低压侧短路,低压侧的稳压管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过300V电容后,两个电容上电压对称不?不对称查均压电阻,对称,空载测两个主开关管BE结电压,也是对 ...

今天测试过了,电压都是对称的啊。

网友F:
这个故障在7500和339组合上有代表性,好象发生在长城电源上较多,也没看到有人说修好的贴子。将3.3V双二极管拆了,就能正常开机,后来故障板让我不小心当垃圾卖了就没继续下去了。当时为了搞清楚这个故障,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搞,并除电阻外,其它元件直接从好电源上移过来代换过。

网友:
用吸锡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长城实测,空载时主开关管BE结电压在0.6V,带载会升到1.2V左右。如果主开关管BE结电压对称且空载在0.6V ...

谢谢。有时间了再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城实测,空载时主开关管BE结电压在0.6V,带载会升到1.2V左右。如果主开关管BE结电压对称且空载在0.6V ...

可以讲一下1脚电压的规律吗?看到1脚和12V输出端有联系,谢谢!

网友G:
既然去保护时各组电压输出均正常,表明初、次级基本没问题,应该是过压保护误动作造成的。主要查一下12伏跟5伏的过压保护电路。一般为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去保护时各组电压输出均正常,表明初、次级基本没问题,应该是过压保护误动作造成的。主要查一下12伏跟 ...

要查的引脚是不是7500B的第一脚和第二脚?

网友:
都量到POWER GOOD了,还不知道怎么修...真佩服你!画个草图理理保护工作原理不就有结果了?

网友(点评):
说点具体的

网友:
"去掉保护,风扇正常转动,测量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但是第8脚power good输出为低电平0.16v"楼主是如何去掉保护的,既然去掉了保护,应该就不会因为保护引起power good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在7500和339组合上有代表性,好象发生在长城电源上较多,也没看到有人说修好的贴子。将3.3V双二极管 ...

这个提示很有用呀. 说明与3.3V电路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时间了再测测看。

希望有时间一定找到故障原因,发出来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真 是 搞死人啊!看看有可调电阻没有、那玩意爱坏

网友(2012-03-05):
用电流表试一下。

网友:
把50v  1UF换了试一试

网友:
告诉你没有PG信号  你应该  查哈220V470UF的电容了如果你替换一下 (一对一起换)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明显是短路保护,PG电压0.16V,应当是输出电压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为一个sg6105+lm339的电源搞了半天了,唉,朋友的,当时夸下海口,谁知是这二个芯片组成的电源呢,哪个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