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40G)奇怪现象(6E040L0510614)

楼主(2012-02-04):
用MHDD认不到硬,但用DG可以分区,格式化,可装系统,可以用。但如果和其他硬盘则认不到,请教是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呵呵 是旧的吧.........有坏道....

网友:
因为你不会用mhdd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呀
如果,在电脑上都能检测到盘,MHDD肯定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
MHDD在磁盘设备列表中,好像2,4,6,8,等都不显示的。只显示1,3,5,7等。或者他的设备正好挂在双数位的通道上。所以只能靠诂或试。

网友:
MHDD不认是因为硬盘没放在MHDD默认的端口上。
其它硬盘一起用不认是因为没设好主从盘,冲突了。

网友:
跳主盘!跳线有问题

网友:
兄弟,看你跳线对了没有。。

网友(2012-03-07):
MHDD肯定可以检测到
只不过是不显示 你从1 2 3 一直往后试肯定能检测到的
如果不行 换主板的硬盘线接口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你在MHDD内没有选对口,,所以找不到硬盘 ,把硬盘和光驱对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