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S3G的主板跑码C1-00

楼主(2012-02-05):
技嘉GA-P31-S3G的主板跑码C1-00,有无插内存都一样,BIOS刷过了~求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压下CPU座和北桥,还要检查下CPU,与触针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这个就当不跑马或者检测不过CPU来修,你上的什么U???

网友:
看下内存系统总线有电压没····

网友:
这种最多是BIOS的问题,775的座子也易坏哈

网友:
内存问题,继续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上的是430的CPU,应该不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