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电源灯长亮

楼主(2012-02-05):
客户送来一台LGW1942S,客户说通电不显示,开壳看,3个470UF35V电容放炮,换之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电容,再测4525,损坏,换之。开机,故障依旧,没插VGA线,电源灯长亮,灯管不亮,外接灯管也不亮。接驱动板5V 22V正常.断掉高压部分电源,故障依旧,现在没思路了,求大家指点一二, 补充:刚断开高压部分, 外接通用高压板问题依旧.

补充内容 (2012-2-5 12:45):
经我仔细检查,发现一个50V22U电容损坏,更换后,电源灯不长亮了,但不开机了,狂晕。。刚是长亮,现在是不亮了

补充内容 (2012-2-5 13:59):
故障修复,是驱动板问题,换了个驱动板,故障解除,现在在研究原来的驱动板哪里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哦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修啊,你看下开启信号是否过来了,然后侧4525的驱动有没有驱动方波。如果没有换高压芯片。

网友(点评):
有开启信号,我断开了高压供电,外接了高压板,问题依旧.22V5V输出都正常.求指点呀,,没思路了,板上也没测到有其他坏元件

网友:
断开高压接一个通用板试一试。

网友:
通高压的保险丝熔断了。

网友:
高压板、驱动板 都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没有坏掉的电容也全换了试下。

网友(点评):
电容已经换掉了,这板一共才四颗电容。

网友:
测一下12V有没有过来,再测下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这板是22V的,22V正常,开启脚有3.2V差值,都挺正常的。

网友:
貌似高压板坏了。上信号,仔细看下屏幕上是否有隐约的图像或者用强光手贴在屏幕上看。如果有图像高压板坏。如果没有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电源灯长亮?那信号灯呢??如果插不插VGA线,信号灯都一样,那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驱动板问题了,因为没插VGA线,绿灯长亮。而且5V22V又正常,电源板的没坏件,还不行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我现在正在检查驱动板,,,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直接接在5V上 看能否打开高压  如果灯管还不亮  就修高压部分换灯管。

打错字了,刚是长亮,现在是不亮了,不好意思,.
亲爱的版主,经我仔细检查,发现一个50V22U电容损坏,更换后,电源灯不长亮了,但不开机了,狂晕。。刚是长亮,现在是长亮了.

网友:
查一下5V电压去驱动板没有呀,有就换通用板试一下,就能确定是那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5V到了驱动板,驱动板的1117输入有5V,,输出有3.3V

网友:
这块板很好修的啊..有这么复杂吗...这块板是改不了高压的..22V改了用不久..只能修.修不好就只能换了..

网友:
你现在是不通电吧..把高压跟5V先断开..再修主电源..要先判断是后极短路保护..还是主电源问题

网友(点评):
是驱动板问题,请问这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我没查出。

网友:
接个通用驱动板看看效果  灯管测了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上通用驱动板OK的话,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有道理,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板,建议把电源开启信号接在5V上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是驱动板自身程序损坏了,刷个程序上去就好了,但前提是,要求程序为相同机型或相同版号、批次的,不然根本不能用。

网友:
你这问题到底是啥啊 什么电源灯常亮啊 这板子我修的的时候一般电容鼓包了 有的时候高压板也会坏
汇晟电脑
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里面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