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LG W1946S

楼主(2012-02-05):
客户拿一LG W1946S液晶,故障是不开机,开壳看,四个1000UF25V鼓包,换之同样电容,测12V 5V无输出,换3BR1765JZ故障依旧.测大电容电压为280V左右,换之,衣服是280V。断开对高压部分的供电,依然不通电,理论上,没有有12V5V不关高压部分的事情,但还是断开来试下,没思路就乱来了。补充。大电容前面发现有虚焊情况。补焊再换大电容。300v正常了。但还是没有12v5v。 刚才断开高压部分外接高压板,故障依旧,,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
你把高压供电断开试试吧,一般都是高压驱动短路了。

网友:
12、5没有是片子没启动吧

网友:
电源IC芯片坏了吧,同时开关芯片也可能坏了

网友(点评):
这俩IC都换过了,是淘宝上买的新的

网友:
测下电源IC上的启动角有无电压,还有光偶,IC旁边的二级管

网友(点评):
有电压,但很低,只要0.X到3.X左右

网友:
有300V,首先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还有二次电源供电,管理芯片输出.

网友:
先把300V修正常 280V有点低 在换IC  开关管

300V修出来了,IC和开关管换过了,还是不通电,

网友:
电源部分还有故障吧

网友:
换开关管  我觉得这个电容鼓包是通病  我以前遇到过最后换的开关管 好了

网友:
开关管DS脚的保护电阻 PWM-IC输出脚到开关管G的限流电阻,跨接的保护二极管都是重点呀

网友:
應該是二極管不行了。

网友:
反馈电路应该是重点

网友A:
12V和5V的管子有问题了吧,换个看看。或者换下光耦和431.再仔细对我也不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和5V的管子有问题了吧,换个看看。或者换下光耦和431.再仔细对我也不清楚呀

你说的这些我都换了新的

网友:
换板子吧二十多块。。。。

网友:
查IC启动电阻,几百K的,可能开路了,那个电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上面兄弟讲的都很好;但是结合自个能边查故障点。谢谢大家

网友:
把电源IC启动脚的电压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