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2-05):
HKC 988A液显示器,不通电,拆机测量,大电容有310V电压,主芯片为OB2269,3脚VIN通过串联三个5103的电阻后电压为12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奇怪的时那三个电阻用万用表测正反两组阻值不一样,就像二极管似的,记得以前看资料说的这个主供电一般是290V左右,如果确实是,是不是要换电阻?

网友:
不用看了,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换了个新的也不行,想请教下OB3369的VIN脚正常供电是多少伏?

网友:
显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OB2269 电源板很难修  我修一块长城电源板修得我都快跳楼了 故障时5V电压跳变。 VIN正常电压是12-15V

网友:
不用强调VIN处的电压值,只要起动电阻正常就可以了,因为这里的电压因人而异,有较大的浮动范围。重点看看VDD处的电压正常不?如不正常再查反馈电路及保护电路。

网友:
找基础学习去~~~完全看不懂啊我~~~哎~~~路过~~~

网友:
重点检查VDD端滤波电容和整流管.

网友:
查8pinCATE有无电压输出,如无输出在查其他电路,如VDD、FB、RT等电路,首先检查启动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再看看光耦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