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复位电压无跳变问题~~

楼主(2012-02-05):
一块华擎775xfire的板子 上电不跑码,内存 桥 VTT cpu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针脚有3.3V的电压 pci pci-E bios IDE复位脚都有3.3V电压。可是就是在触发复位针脚的时候,所有地方的复位电压都没有高低高电平跳变的过程 想问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复位的开关有跳变吗

网友:
有的复位是量不到的。可能需要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