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6751P的主板无U供电?

楼主(2012-02-05):
此板电源IC是95831,原来是进水的机器,修到现在无U供电,   希望高人指点迷津.  能提供PDF也很感激

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2-3-24 20:58):
此机器最后没有修出来,在北京找了一家对换主板的。换过来的主板还是一样的。 应该是U坏掉了,前面是可以跑吗的, 但是掉电了几次就不行了。那个U我们这里没有的,没办法,只能怀疑是主板的问题大一些。 换U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地方进水,都处理过了?EC发出VRON了没,STPclk# dprslpvr 这些

网友A:
进水处理过乐, 我在烤箱烤了好长时间的, VR_ON都发出了.  供电也正常.芯片也换过,
至于你说的那些芯片这个芯片没有的 .

网友B:
这个芯片怎么没有CPU供电识别脚,就是VD0-VD4这些引脚。这是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怎么没有CPU供电识别脚,就是VD0-VD4这些引脚。这是CPU供电芯片吗?

是CPU供电芯片的, 这个板子很高端的,  8G内存 CPU都是没见过.   现在不考虑那些,还有思路吗

网友:
+1.05VS_VCCPP有木有?

龙,我相信你,CPU供电对你来讲小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供电芯片的, 这个板子很高端的,  8G内存 CPU都是没见过.   现在不考虑那些,还有思路吗

VID 管理的波形测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处理过乐, 我在烤箱烤了好长时间的, VR_ON都发出了.  供电也正常.芯片也换过,
至于你说的那些芯片 ...

我没有电路图,这些信号只是经验之谈,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查看供电条件,示波器打上下管的有无波形,检修供电场管,电容等等 我下的pdf

网友C:
查一下反馈和升压,看看是不是有掉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反馈和升压,看看是不是有掉件的

好德, 我再查查,  估计没戏 ,我昨天基本上都查了一遍的.

网友:
还是看看进液的地方,有没有影响到桥,如果离桥进最后BGA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志龙  你还在基地吗?

还行。怎么还出来了呢!

网友:
找找该芯片工作的条件,在看下外围,有图纸,应该都可以修出来

网友:
cpu供电条件是否满足,mosfet是否满足,

网友:
我也修了一太这样的 芯片   这个VCORE芯片 管理;两个电压 一个是VCORE  一个 是VGFX-VCORE    我的这个也是进水 换掉几个电阻亮机   用一天就挂掉了    先在的故障是 VGFX-VCORE这个电压没电  CPU是有的
   芯片  IMON信号EC没发出  刷了BIOS无果    现在都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E:
时钟  复位都有了  NND  这种电路以前没修过

网友:
兄弟你这个问题问的方面太多了。 看着电路图 查各个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哎呀呀。楼主哥们啊 ,咱俩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啊,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基本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出CPU的供电,郁闷了3天了,都快得忧郁症了!!!不知楼主的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  复位都有了  NND  这种电路以前没修过

我也碰到了二台,Z470,G470都是同行搞不定拿过来的,500块一台,第一台搞了二天,第二台搞了十分钟,都是这种CPU供电芯片,
不过还好,全部搞定,估计是通病,维修方案暂时保密,事关发财大计。

网友:
呵呵,这机好难修的,估计没几个人搞的定。

网友(2012-03-29):
谁抢你钱一样,
我也碰到了二台,Z470,G470都是同行搞不定拿过来的,500块一台,第一台搞了二天,第二台搞了十分钟,都是这种CPU供电芯片,! A, @3 _3 u) J! ?2 c
不过还好,全部搞定,估计是通病,维修方案暂时保密,事关发财大计。
不要上来说还保密垃圾

网友:
我也是碰到一台,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不好搞   我也弄过他一台没修好

网友(2012-05-03):
哥们说下撒,大家可以分享下咯

网友:
对了 是不是高端机器VCORE出来的前提是显卡{集成到cpu}供电正常发出的PG与其他电压的PG经过门电路出来的啊 不是很懂  嘿嘿

网友:
进水的查U32休眠芯片。。

网友:
烧U了,很少见啊。

网友:
cpu供电的确不好修啊    那次修得d620的cpu供电  没修好  发北京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