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报错问题

楼主(2012-02-05):
一台asus x66 报一长八短错误 是独立显卡板 把显卡板拿掉也一样, 刷过bios .问题还是一样
显卡

网友:
你看看跑什么码,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要是把显卡插在上面 ,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换过内存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电流多少啊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个波,看看机器运行到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