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N78-CM 难产

楼主(2012-02-05):
这个华硕板子,内存供电,有。被桥上负载就有1.1V,上U没有供电,电源管理是RT8855, 我更换了电源管理。也还是无CPU点压,各位高手有没有维修到这个同样的问题。求解。 在线等。

网友:
那就从电源管理芯片查起,谁给它供电的有到吗?还是后面短路造成的。查rt8855的工作条件

网友:
桥的1。1是后于VCORE的
先查VCORE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饼哥//你那现在招学徒不,我想去你基地学习下。/深圳这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