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知识给我吧

楼主(2012-02-05):
主板维修,,主板上原件什么最容易坏,像贴片电容,贴片电阻是不是一般没问题,,谢谢了,告诉我什么东西唉出故障

网友:
容易坏的多.桥.IO 三极管.电容.电阻也是.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好像就这些哦.当然不能排除其他的哦.这只是个人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元件基本被你说全了,就差板、接插件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有时间还是去基地好好学学吧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应该参加学习。
报名QQ 981775188
电话0755 6150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