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装完系统后起不来

楼主(2012-02-05):
   一款联系的本本 装完系统后,启动到windnows   xp的时候就不动了。貌似 死机!  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换版本 硬盘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什么型号?装WIN7吧,现在的机好多不支持XP了

网友:
你把光驱拔了看一下,遇到过F31出现这样问题的多

网友:
还是先装一个WIN 7吧,如果好用没问题的放在,应该就是系统的问题了,如果客户一定要做XP,那就得在网上下一个最新版本的XP系统(依照你笔记本的芯片组)。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不行了,主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