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明基白屏

楼主(2012-02-05):
22明基显示器 白屏 屏供电一切正常 怀疑屏线驱动程序问题 更换屏线问题依旧 随即更换通用驱动板! 故障还是依旧 随即怀疑是不是屏坏了! 但是屏坏得可能性太小了 想请教下 还有别的可能吗 !
驱动程序

网友:
用點屏板還是一樣的話一般就是屏不行的。

网友:
测量屏逻辑板上的标示电压你就知道了

网友A:
我也想了解,谢谢发帖的人
PBA化妆品怎么样 PBA BB霜 bbs.hsw.cn/read-htm-tid-34374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