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彩虹音响通电无声

楼主(2012-02-05):
前几天接到一彩虹2.1音响,插电后,接音频喇叭无声,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那通常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于是动手拆了,拆开后发现此音响与其他音响不同之处是,此音响电源部分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而其他一般则采用变压器变压后再通过整流得出想要的电压。先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烧焦发黑或电容鼓包的问题,此音响是220V输入经4个二极管整流,再经一个1M欧的电阻加到开关三极管的基极,提供启动电压。在拆的过程中,无意中被220V输入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电到,说明开关管及之后的电路没有工作,电流没有得到释放,那么整流部分肯定是好的,用万用表测整流二极管是好的,再测开关三极管也是好的,再另一反馈三极管也是好的,加电测试,输出无电压,开关管没工作,想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基极要有启动电压,此时经一个1M欧的电阻加到基极的,关电焊下测其阻值无穷大,换一个好的电阻后,加电,电源指示灯亮了,哈哈,接入音频,声音正常。接下来就是装好,试用啦,用了2天了,没有问题!!!

网友:
    不错  很好,,,清晰

网友:
开关电源的很好修的,实在修不了可以用TOP227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