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P4M800PRO-M复位灯闪、、

楼主(2012-02-05):
收到一块客户主板、拿过手 一点 。主板不跑码,检测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内存供电有点高、2.83,可是我把内存电源管理给换了、电压还是那些,,现在不知从何查起、、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南桥虚焊 检查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呀,CPU是不是烧了

网友:
先排除外围设备。再测各个供电,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就刷个BIOS吧。内存2。83V正常,这是因为后边没工作 电压才会高一点。

网友:
你是几代的内存插槽,,,,,,,一代的话,2.83 不算高啊,正常啊,,,,,如果是2代内存的话,2.83 确实高了点,你说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按不跑吗的维修,,,,,,,估计你这个板子,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

网友:
发现这板子坏的真的挺多。

网友:
重点查一下南桥供电,看看有没有RT9202和W83321芯片,有的话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