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东芝 NEC 大电容 正极对地阻值才10欧正常吗?

楼主(2012-02-05):
我把坏的大电容拆下来后量主板上 原来正负极的阻值发现才8-10欧 请问这正常吗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你的表没有误差的话这个应该正常 ...记得空载测试

网友: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

网友:
那怕是没有取CPU哟

网友:
有没有带CPU测量呀,如果是没有话,那阻值可太低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没拆CPU

网友:
有问题 哦 电容 阻值 应该很大的

网友:
正常的啊,AMD的还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