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开机有LOGO画面,进度条没有跑完就掉电。

楼主(2012-02-05):
各位新年好、恭喜发财。戴尔D620,开机有LOGO画面,进度条没有跑完就掉电,请大家分析下啥问题?

补充内容 (2012-2-6 16:19):
南桥、显卡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我有台也是这样的,楼主你这台搞出来没有,搞出来跟我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724-1-8.html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 了

网友:
BIOS里掉不掉

网友:
风扇散热不行吧

网友:
不是BIOS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吧,先检查风扇正常吗

网友:
我有台也是这样的,楼主你这台搞出来没有,搞出来跟我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换显卡一般都行 无铅的加焊没用

网友:
看看进BIOS或者PE会不会掉电,把除了内存以外的全部拆掉,这是自检的时候保护掉电。如果还能自动重启,则不是短路。

网友(点评):
裸板点就是这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