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CA-6003研华主板

楼主(2012-02-05):
PCA-6003研华主板  开始不跑码 我把板子活动了下 能跑数 C1 24 C1 24 循环跑   有时候卡到24 但是不显示   拔掉内存还能报警   是个8601T 芯片组  板上没有IO    求解下  谢谢

网友:
你压住北桥看看怎么样?

网友:
可能北桥接触不好了,有条件回焊一下试试

网友(2012-03-13):
建议:北桥重新做一下后,看看状态,再不好的话可能断线了,我遇到过2片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