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LCD故障,求解。。。。。

楼主(2012-02-05):
一台明基17寸普屏LCD,故障现象为开机可以正常显示,指示灯正常
接电脑主机使用时,很快黑屏,关掉显示器再开,可以短暂正常显示,然后屏幕抖几下后又再黑屏,整个过程指示灯均正常。。。
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指教。。。。
黑屏
电脑

网友:
高手出来吧

网友:
你拆机检查了吗?先检查电源、再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典型的高压保护故障,好像属于明基通病。你看看高压板上有不有C5706?换点 在加焊高压线圈。加焊电容。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不过这种情况也不排除灯管有故障。排除法挨着试吧

网友:
先外接电源和高压条测灯管开机 看是否故障有变化 看你说的可能是驱动板没输出正常的开关信号。

网友:
最好是换根通用的高压 ;。换5707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高压部分,或灯管

网友:
谢谢各位。。。。下午班开始了,现在动手修理它。

网友:
接通电源后,灯管的供电电压为15V左右,按开机键,此电压变为23V左右,高压变压器有起震的滋滋声,过后黑屏,供电电压不变,滋滋声仍在,但声音不同。
有两组灯管,试过单独接任何一组灯管,故障现象不变。故障位置应该是高压保护电路了。
我再查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新手,谢谢指教。
板上无5707了,管子为R3410 RP625G。

网友:
可能是灯管漏电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不外乎灯管、高压、明基的5707很爱坏,拆开看看先 换后别忘补焊高压线圈

网友:
换5707,成对换,换有中间的电容。

网友:
不是 高压供电 就是高压 要么是 灯管

网友:
灯管。包。高压电容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 换变压器不太好找 还是换通用的高压条方便一点

网友:
升压IC保护了,去保护看看行不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直接换条通用高压条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 最快最有效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吧

网友:
液晶会黑屏的改了高压再说就是了 ,简单明了

网友:
明基通病。你看看高压板上有不有C5706

网友:
高压保护故障了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保护脚,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明基的高压板爱出问题。

网友:
通病了。5707,陶瓷电容,高压保险,FU9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