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为什么我的分被扣了,却不能下载附件

楼主(2012-02-05):
我的下载分有24,下载一个附件扣除10分,可是我点下载,总是提示,本操作后你的下载分将不足5点,然后我的下载分变成14分,附件却没有下载下来。。。。。碰到好几次了,是不是系统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别用下载工具下载本站数据,直接右键另存为。一切就简单了。。。

网友:
我知道了,我用ie下载,迅雷也会跳出来,所以要扣20分,下载分超过25的时候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我的下载分变成14分,附件却没有下载下来。。。。。
------------------------------------------------------------------
14-10=4 ,4<5 ,所以你下载不了。
如果下载被扣分后,保底分(类似存折保底)不能小于 5。

网友(2021-10-01):
什么神操作?扣分了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