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C.N73V Ver2.0G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12-02-05):
一块开机有时认内存有时不认,一下能开机一下开不了开!有时要重新开机好几次才开机成功!

不知是那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拆一下!·内存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
看看CPU 南北桥 内存供电都够么

网友:
你这现象多半是内存槽子的问题  用镊子刮几下  实在不行换槽子

网友:
5555,没炉子的飘过!宁杀桥,不换槽

网友:
用刷子刷下呗

网友:
内存供电的电容代换试试,座子接触不良也会,最好换U测试。

网友:
coms放电,放完电再把内存插上去

网友:
不认内存的时候量一下是否无内存供电

网友:
放个测试卡,看看跑什么码?你这表达让我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南北桥合一的,重做桥应该可以了!

网友:
试着更换一个CPU试试,AMD的CPU内存问题跟CPU也会有关系的。

网友:
用无水乙醇和牙刷~~呵呵~~~路过啊~~~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怎么回答你呢?你至少也要说下,是什么平台,是什么芯片组,全版复位正常了吗?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你查了吗???这样问,估计没人回答你,如果是单桥的话,先加焊下桥,要么刷个BIOS,,

网友:
这板子以前修过,以前是没跑U开机走00后来刷了BIOS正常了用了二个月这样吧客户说开机要开几次才成功!拿回来看是内存一下得一下又不得!把内存去捡查是好的!所以就不知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金手指接触不良吧

网友:
N73芯片组。不跑,档C1烤桥会好九成

网友:
桥虚焊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