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DELL显示器插屏线就不亮

楼主(2012-02-05):
型号:DELLE170S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的时候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幕上没变化
拆机后发线只要去掉屏线,灯管就能亮,开关上的指示灯也正常,只要插上屏线,就变成客户拿来时候的样子
起初我怀疑是屏电路短路,经测量却没发现短路的地方
用一套通用板可以把屏点亮,因此排除屏故障的可能性
那么十有八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我主要测量了离屏线最近的一个Pmos管,不插屏线有5v输出,插上屏线,这个管子就不导通了,与此管连接的是一个PNP三极管,这两个管子我都取下来测量过,完全正常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助阵!

网友:
测量正常不等于就是好的,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啊

网友:
有道理。。性能不良,,也一样,

网友(点评):
关键是我已经换过了还不行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啊LZ  接驱动板接屏点亮后测量5v12v看电压有没拉低 。。。

网友(点评):
没被拉低,只是屏供电没有了

网友:
高压条那边保护了,去保护或换高压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