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特殊场管的焊接技术问题

楼主(2012-02-05):
这个场管是CPU供电的下管,特殊在于是穿孔焊接的,而且三个脚不是一直线的,如图中红色部分。

拆是比较容易,用刀形烙铁沾一大陀锡,把三个脚的焊点都碰到就可以了,但要重新焊上就麻烦,锡不能把三个脚都接触到。
想用风枪把孔吹穿吧,只有852,风力不够,可能气泵式那种可以,看视频很容易就吹开了,没办法了,只有用烙铁在一边加热,用吸锡器在另一边吸了,想要熔化过孔的锡,烙铁温度要调得比较高,都有些心痛我的白光头又有点氧化了,好不容易吸开一个孔,想吸另一个孔,一不小心烙铁头碰到了刚吸开的孔,又封回了,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焊接方法?

网友:
很多方法,经济点就备一个绣花针,边烫边用针通,呵呵,谁捅谁知道

网友:
用吸锡线把锡吸空,很好弄。

网友:
在场效应管上焊漆包线 在飞线焊回电路板上 注意场效应管各管脚 对应电路板各点

网友(点评):
那么大电流,飞线??

网友:
简单的要命。一个锥子, 一边焊一边扎!!! 跟绣花针一样的功效!

网友:
对呀!!我也是!

网友:
哈哈哈哈哈 我是超级新手 不过这种我焊起来轻松 关键是烙铁的温度 反正我的烙铁温度高低区域不一样

网友:
一个脚,一个脚焊不行吗

网友(点评):
当然是一个脚一个脚来焊了,但孔未穿怎么焊?

网友:
最终焊接处理是,先吸掉G极的孔,另外两个可以用烙铁一起加热,待锡熔后,把场管插进去就行了,搞这几个管搞了一小时,现在头痛的是去哪里找两个立式安装的场管了

网友:
我换电容什么的 都是用烙铁加热 然后用针一透就好   我表笔上焊的针  直接用表笔透

网友:
先将852风枪的风嘴拆掉,然后用风枪对着焊盘加热i,这样再用吸锡枪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还有的就是,这样的三极管不好找哟

网友:
天哪,用空心针(实心的也可)就可以了啊!
很多时候,我都习惯用空心针换电容、VGA头,熟练的时候,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特别是孔通好了上新元件的时候,爽啊!

网友:
买个大的电焊铁。。

网友:
工廠可能都是用錫爐換插件

网友:
买那种挑衣服用的锥子,一扎就行了,记住买木柄的,很好用的。

网友:
嘿嘿,这个用兽医的针头蛮好的

网友:
用粗烙铁头就快多了

网友:
这位仁兄的精神可嘉,祝你元宵节快乐,同时也祝各位同仁元宵节快乐。

网友:
我一般都用打针用的针头通孔。。。。。。。。。。。。。。

网友:
那你买个好烙铁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我的烙铁不算好,但也不差了,是搞孔麻烦,现在焊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吹管用嘴吹通就是了。。方法多得很。。

网友:
左--->右
S D G
焊接的话镊子夹着,风枪吹,直接插。

网友(点评):
一个人这样操作有难度,已用烙铁搞好了,现在头痛去哪找两个这样的场管,拆了一相剩三相供电,开机正常,但怕电流不够

网友:
调整好管子的脚,然后怎么拆下来的,就怎么往回焊,用一坨锡在上面,加热的时候把场管往里面一捅就好了

网友:
镊子夹着,风枪吹,一个人很好操作呀。。。。

网友:
直接飞线咯

网友:
焊接技術還不行,要多多練習才是

网友:
用把好烙铁!

网友:
注射器的针头非常不错

网友:
我都是用刀头的烙铁多上些锡来焊的

网友:
我以前有空压机,遇到过孔非常方便,锡加热熔化时风枪一吹就OK了,不过练习好焊工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