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的ldo输出对地只有11欧,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楼主(2012-02-05):
一个同方的笔记本,没有待机电流,插上电源也没有任何指示灯亮,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检测没有待机3v、5v,待机芯片max8744的供电有,mos上管供电也有,没有ldo 5v电压,测ldo 输出对地只有11欧左右的电阻。

取下来8744,对地电阻就很大了。

能不能判断是8744坏了?

这个四边有脚的8744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有可能是8744坏了,但还是先查一下,后面有没有负载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芯片,ldo对地阻值就很大了,应该可以说后面没有短路了吧。

看看后面有没有大的电阻 ,如果有的话,那就跳过去量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换了

网友:
没件就订喽 没啥好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