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CER AO722 图纸 版号LA-7071P

楼主(2012-02-05):
求 ACER AO722 图纸 板号 P1VE6 L06 LA7071P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只有LA7072  不知道是否有用   ?

网友A:
胡工,你好,这个图纸对我来说非常有用,能否分享给我。谢谢!YPPLK@163.COM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在维修中我发现此种机型,网卡坏的比较多,不过在更换网卡IC 后,MAC 地址没有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用什么软件可以把MAC 地址刷 回来? 网络IC AR8158的

网友(点评):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工,你好,这个图纸对我来说非常有用,能否分享给我。谢谢!YPPLK@163.COM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在维修中 ...

谢谢
,你分享的图纸。我以前有修一台机器是RTL8168的 MAC 地址在 网卡IC 里面的。

网友B:
网上找个软件写写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个软件写写试试看啊

这个网卡 IC 是AR 系列的,比较难找。RTL 的就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