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CPU电压有的时候能调,有的时候不能调,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2-02-05):
      我有一块旧的技嘉EP45T-Extreme主板,我已经把BIOS中所有CPU节能的选项都给禁掉了,而且我什么频率都是默认频率,我就改CPU设置电压。有的时候CPU电压可调,预设1.3V,出来的大概就是1.3V,预设1.4V,出来的大概就是1.4V。但是主板重启后,就又调不了了,不管你设1.3V还是1.4V,主板给的总是CPU VID 1.25V,我用数字万用表证实过的。

      我试过换CPU,换主板纽扣电池,换不同版本的BIOS,多次重置BIOS,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BIOS电压不能改变之后,伴随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开机会卡C1,我换了不同颗粒的内存,都不行,还是会卡C1。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开机进操作系统的话,稳定性倒是没问题。

求各位指点一下,修理的思路,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现在初步怀疑是主板PWM芯片和超压控制芯片的问题。主板不在手头,没法证实。。。

网友:
换个BIOS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