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奇怪故障

楼主(2012-02-05):
R400 独显,不插硬盘没什么问题,插上硬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会是bios问题吗,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我碰到台机器 和你的一模一样的现象。注意硬盘 ,换个硬盘看看。NND 这台机器搞死我了。亏了个200块。南桥 EC 都换了。不行,还是不稳定。后来换板子了。NN的 过了1个多月(换板子保3个月)又是一样。后来把硬盘换了

网友(点评):
这机器本来应该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测硬盘供电啊、加焊接口

网友:
等待中  等待着等  等 等

网友:
有谁知道呀   在线等待中

网友:
等待中  等待中  等待中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南桥的问题大

网友:
扫描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没问题 供电也正常 就是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

网友:
把几硬盘的几个电容换掉看

网友:
南桥打胶的,先查供电与接口

风险

网友:
先用风枪对着吹下南桥  接上硬盘再试

网友:
先换硬盘吧。再换四个耦合电容。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电容换过了吗,如果全排除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主要看硬盘供电和耦合电容

网友:
好了没,是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