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开机不断报警

楼主(2012-02-05):
一台IBM T41机器,开机出现IBM画面后定格,不断“滴滴”报警,按键盘没反应,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报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键盘报错,不上键盘一样报错

量量键盘接口看

网友A:
已经修好了,h8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h8会报错吗?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
拆下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h8坏了,换了就ok

h8是什么啊,哪个芯片么?

网友:
看看图就知道了,H8是一个大芯片。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