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通电就亮,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05):
今天收到一杂牌15液晶显示器,插电源就自动开启,点开关可以关闭,再点开关也可以开启,但在关闭状态下接通电源就开启,试过多次,无论是否开机状态,只要断电后接通电源就开启,不断电源,开关是正常的,维修无思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
涮程序,还不成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好像都是接电就自动开启的吧。

网友:
换开关试下 全部按键都换了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
可以考虑,按键不良,断开按键线路再试

网友:
看下开关板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来说应该是按键的问题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上说的把按键断开试试,如果现象不出现了就是按键的问题,再出现就查其它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都没管它,不影使用,又可以开关机,无所谓呵,可能程序是这样子写的

网友:
先测一下开关  再刷程序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后来换了一个确定有接地的插座,就好了,呵呵,

网友:
刷下MCU的程序吧